F1和F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24):
stm32的F2系列谁用过? 相对F1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对比一下手册

网友B:
性能提高了不少

网友C:
具体区别需要LZ自己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D:
F2最高工作速度120M,F1为72M
F2支持usb HS,F1只有FS
F2有同时带FSMC和Eth的,F1要么只有FSMC没eth,要么只有Eth没fsmc

网友E:
:) 楼上分析的很好,,,

网友F:
RTC寄存器可以直接读出时间、日期,而不是仅仅计数器了。
PA,PB,PC。。。。。挂到了AHB上了,而不是APB2。
GPIO部分F2少BRR保留修改了BSRR
还有好多......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