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啊,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楼主(2012-10-24):
做个调查啊!学stm32过程中,选择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的答A,选择使用库函数答B,大家都积极参与啊、、!!

网友A:
都使用答什么

网友B:
用库函数会方便很多

网友C:
建议初学者直接对寄存器操作

网友D:
看情况的 中断内操作寄存器

网友E:
B>A,调库的比例大一些。

网友F:
一般都需要用到

网友G:
用库函数比较多

网友H: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I:
A+B,有时根据情况也操作寄存器

网友J:
我一直A

网友J:
其实底层的东西很少很少。当你把外设驱动都规范化搞好了,基本上就不用天天想着他了

网友K:
A=20%, B=80%

网友L:
先B后A

网友M:
调查的意义不大

网友N:
我一直A
引用 网友J:
[/qu
用A比较多

网友O:
大部分时间都在用A

网友P:
0.6A+0.4B

网友Q:
本人纯寄存器操作,感觉效率挺高的,所以选A

网友R:
现在偏向于用A了

网友M:
这个还是要看习惯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怎么那么容易让人想到,先奸后杀

网友S:
先b后a。。。。a也可以省略

网友S:
用A,,你相当于自己编写库函数。。那得等对32了解很多了以后再说啊。。先用B啊亲

网友T:
其实寄存器操作不过是自己写库函数而已.

网友G:
总结一些LZ的调查结果,用A的比较多

网友M:
参与的人还是不够多

网友U:
B 人懒。。。。。目前也没发现不够资源的情况。。。。。。。。。。。。。。。。在我看来还是**用B

网友L:
28# 王紫豪 不要胡思乱想...

网友V:
先用B,
重要,关键的方改为A

网友W:
B占多数,A也用

网友X:
大部分都是B
重要的地方用A重写,尤其有些地方,库里面为了实现统一,某些库函数执行效果不理想,只能自己写

网友Y:
看来大部分的朋友用的是A,A 方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