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后接逻辑电路,不通?

楼主(2012-10-24):
如图 测试测试点TP1,发现此点波形(方波)正常,再测试测试点TP2,发现波形也正常,低电平为100mv,高电平为4.8V,后面逻辑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请问为何不能导通,即信号不能通过LVC1G06?后飞?线接到LVC07A上,发现波形也过不去;再后来飞线到HC05上,导通了,在逻辑电路HC05的输出端有波形。为何对于LVC1G06就不能导通,是不是我应该去换一个HC1G06的芯片,谢谢。

楼主:
更换R57电阻为470欧,R58电阻为10K,发现LVC1G06依旧不导通?电平应该是满足阈值的啊,为何不导通啊?

楼主:
可惜手头没有HC1G06的芯片,否则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图没画错的话,应把光耦的第7脚与VCC断开。

网友B:
没有道理。TP2出来的电平是正确的,没有必要纠缠在光耦电路是是否是最优的话题上。好好检查LVC1G06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C:
LVC1G06是OD输出。。。。。就这么简单。
LVC07也是

网友B:
好好检测器件有没有坏,封装和焊接是不是有问题,供电是否正常。
或者,直接在此板上把U24 2脚对地或对VCC短接一下,看看U24正常不。

网友B:
另外,LVC1G06是集电集开路的。
你是不是输出不了高电平?按真值表,输入为低时,输出为高阻,而不是高电平。
我在你的电路里没有看到上拉电阻。有可能是这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mux没有上啦,
楼主你上啦了吗?上啦再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后面的芯片坏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