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嵌入与小嵌入

楼主(2012-10-24):
嵌入式系统应用越来越多,而x86也在推功耗10w以下的产品。嵌入式系统是该有个定义的时候了,单片机是嵌入式,arm的cortex也是嵌入式,intel的atom也是嵌入式,uclinux是嵌入式,android是嵌入式,windows8也要嵌入式。所以嵌入式系统应该分为大嵌入和小嵌入吧,智能功能强的是否可以称为大嵌入,单一功能的是否成为小嵌入,这样分好像仍然含混,该怎么分呢?请教各位。

网友A:
android 和 windows 怎么能算嵌入式系统?不要以为在手机或平板上运行就算嵌入式了。

网友B:
windows8也要嵌入式
winCE才算是嵌入式

intel的atom也是嵌入式
atom只是intel低功耗CPU的一个系列名

android 和 windows 怎么能算嵌入式系统?
我认为android算是嵌入式

网友C:
不是桌面,就可称嵌入式。

楼主:
我的意思其实是想激发些想象力

网友D:
后PC时代的到来,我觉得只要不具备桌面计算机的配置,只为某种特殊功能定制的(非通用型),就是嵌入式设备,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