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楼主(2012-10-24):
仿真时提示“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楼主:
检查仿真器在3V、5V没有电压输出,在Ext输出0.34V,只有绿色LED点亮

网友A:
目标板有晶振吗?
复位电路呢?

网友B:
几V供电?

楼主:
目标板没有晶振也没有复位电路

楼主:
几V供电?
引用 网友B:
用3.3V供电

网友C:
芯片是什么?79F081?SLAB不支持

楼主:
是085的,应该支持slab。

网友D:
SLAB边上有一个开关,需要拨3V或者5V

网友E:
我知道有个开关,3v、5v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相应的电压输出。

网友F:
“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有可能是安装驱动不成功

网友B:
没有选择正确的COM口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结贴了

网友G:
安装驱动不成功,结果应该能连接得上。

网友H(2016-04-23):
你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

网友I(2021-01-13):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目标板有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