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 求助!

楼主(2012-10-24):
什么情况下用推挽输出,什么情况下用漏极开路

网友A:
此脚同时要作输入的要漏极开路,后级需要电流大的要用推挽,后级电压要求高于3V要漏极开路,大家补充。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推挽电路可以提供大的驱动电流;漏极只能提供电压~做驱动的话就要加上拉~

详细的可以去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