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uck电路原理

楼主:
Buck电路

1,
电容的输入输出平均电流为0,在整个周期内电感平均电流=负载平均电流,所以有:ILIo
2,
二极管只在sw关断时流过电流,所以IDIL×(1D
3,
则平均开关电流IswIL×D
4,
由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知:
Sw导通时:VIN VONVOVSW VONVINVOVSW
VINVO假设VSW相比足够小
VOVINVONVSW
VINVON
Sw关断时:VOFF VOVD VOVOFFVD
VOFF
假设VD相比足够小
5,
34可得DtON/tONtOFF
VOFF/VOFF VON
8可得:DVO/{VINVO)+VO}
DVO/ VIN
10,直流电流IDC=电感平均电流IL,即IDCILIo 5
11,纹波电流IACΔI/2VIN1DD/ 2LfVO1D/2Lf
1349得,
ΔIVON×tON/L
   =(VINVO)×D/Lf=(VINDVIN)×D/LfVIN1DD/ Lf
ΔI/ tONVON/L=(VINVO/L
ΔIVOFF×tOFF/L
   VOT1D/L
VO1D/Lf
ΔI/ tOFFVOFF/LVO/L
12,电流纹波率rΔI/ IL2IAC/IDC 在临界导通模式下,IACIDC,此时r2 P51
rΔI/ ILVON×D/Lf IL(VINVO)×D/Lf IL
VOFF×(1D/Lf ILVO×(1D/Lf IL
13,峰峰电流IPPΔI2IACr×IDCr×IL
14,峰值电流IPKIDCIAC=(1r/2)×IDC=(1r/2)×IL=(1r/2)×IO
最恶劣输入电压的确定:
VOIo不变,VINIPK的影响:
DVO/ VIN
VIN
增加↑D↓→ΔI, IDCIO,不变,所以IPK

网友A(2012-10-25):
嗯, 是的. 分析得很到位.
其实二极管的损耗, 还有个反向恢复损耗, 没有提到.

网友B:
楼主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啊,佩服佩服!

网友C:
分析的很好,不错啊

楼主:
buck电路及扩展出来的电路比较多,这主要根据各个用途不一样,有不同变形形式

网友D:
buck电路本质上是降压电路   就是通过电感储能   电容蓄能   以及开关管的开关实现的   呵呵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继续努力

网友E:
楼主对这个buck电路分析的非常到位的,学习了

楼主:
资料希望对各位有用,彼此之间多多相互学习,结贴了

网友F:
在电力电子直流斩波电路当中是比较主要的,这分析比较到位,可以学习

网友(2013-01-30):
我学习一下呀

网友G(2013-04-25):
哇!我缺少楼主的精神啊。。

网友D:
今天重新看了一遍楼主的分析   讲的很到位   该考虑的因素基本都考虑到了   不错

网友H(2013-05-30):
学习一下   分析的很好  不错的资料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