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2-10-24):
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AT命令,使用pdu mode发送短信,一直不能发送成功
步骤
1、AT+CMGF=0
2、AT+CMGS=19
接收>
发送pdu字符串:08 91 68 31 08 50 23 05 F0 11 00 0D 91 68 81 67 95 27 86 F8 00 08 00 04 4F 60 59 7D 00 1A(这个串是以十六进制发送的 00 1A 为 ctrl-z的unicode编码)。发送的内容为:你好

一直返回529错误:pdu字符串长度错误。
怎么解决?

网友A:
写个简单的串口发送接收程序来测试

网友B:
能是代码换行了,你把串口调试助手全屏试一下

网友C:
碰到类似的问题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D: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E:
不知道一个字符能收到不

网友F:
波特率设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