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2012-10-24):
unsigned char hal_nrf_rw(unsigned char value) {
SPIRDAT = value;

while (!(SPIRSTAT & 0x02))
; // wait for byte transfer finished
;
return SPIRDAT; // return SPI read value
}

unsigned char hal_nrf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temp;
CSN_LOW();
hal_nrf_rw(reg);
temp = hal_nrf_rw(0);

CSN_HIGH();

return temp;
}

上面的代码有个地方看不懂(黑色字体),hal_nrf_read_reg猜测应该是读寄存器的函数,但是它是怎么读得呢,黑色字体的两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CSN_LOW();
CSN_HIGH();

这两个是片选,为低时允许操作该芯片,为高时该芯片的SPI不做响应

网友B:
恩就是的,看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是什么片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