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SE中直接调用chipscope进行在线逻辑分析(4)

楼主(2012-10-24):
然后可以打开下载电缆和开发板的电源了。接下来在ISE Project Navigator的工程文件夹视图中点击“Analyze Design Using ChipScope”,ISE即可自动完成翻译、映射、布局布线、生成可编程下载文件等操作,并在全部操作完成之后chipscope Pro Analyzer的主界面,如图8所示。

图8 配置JTAG链
点击左上角JTAG链装的图标,然后进入选择器件的界面,在这里我们选择相应的FPGA器件,即XC3S400。在其上点击右键,并选择config,如图9所示。

图9 配置FPGA器件
FPGA中的配置方法如图10所示。这里要将Import Design-level CDC File文件选中,才能将前面配置好的Chipscope核下载到器件中。

图10 FPGA配置方法
完成之后,先双击trigger setup,如图11所示。

图11 配置trigger setup
其次点击Waveform,就就可以进入波形界面了。点击工具栏上黑色的的右三角符号,就可以采集波形了,如图12所示。可以看到正确采集到了计数器的波形。

图12 波形界面
虽然操作比较熟练了,可是打字、截图也花了近两个小时,想将清楚还是不容易的。讲到这儿,本次连载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楼主:
有问题的提出来哦。

网友(2013-01-21):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提出来哦。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