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generator硬件协同仿真时序不收敛的简单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24):
system generator硬件协同仿真时,一些很简单的电路也无法达到时序收敛,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在读了《Verilog HDL高级数字设计》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明白,原来就败在模块的latency这个参数上了。
如果设置了latency参数,则system generator将使用面积-速度互换,流水线技术等原则进行处理,虽然存在一定延时,但是电路面积减小了许多,对时序要求也大大降低了。而如果latency参数使用默认参数0,则需要使用组合电路处理,其延时不能准确预测,无法保证整个设计的时序收敛。

楼主:
希望大家讨论哦

网友A:
喜欢星星;P

网友B:
喜欢星星

网友C:
latency这个参数很重要,任何模块都需关注下这个参数。
经验:我们前些时候项目选型一AD,就因为AD的这个参数大了,现在很头大。
:)

网友D:
latency参数变了,core的处理方式也就变了,内部的架构和流水线等都会跟着变化,只要综合考虑系统的性能要求和硬件环境,选择合适的参数就不会影响到时序指标。

网友E:
latency参数变了,core的处理方式也就变了,内部的架构和流水线等都会跟着变化,只要综合考虑系统的性能要求和硬件环境,选择合适的参数就不会影响到时序指标。 ...
引用 网友D:
是的,肯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