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AM335X(cortex-a8)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2-10-24):
后注:现在OK了,需要正版J-LINK V8才能调试

不知有谁可以用JLINK调试AM335X了?

在用AM335X开发板,裸奔,在使用JLINK调试遇到问题。JLINK发现不了CPU
访问segger网站,v4.50才开始支持AM335X,
下载了最新的V4.56 JLINK驱动之后,JLINK固件升级成功,
但还是有问题:说是找不到ICE-PICK。

之前电话英蓓特支持,,竟说TI的CPU都不支持JLINK,,我说确定吗?答复确定是这样子。。。无语了,英蓓特支持竟是这等水平。。。。我们可以正常调试AM3505,也是TI的cortex-a8

调试用到的初始化文件

您好,请问是一定要正版的J-LINK v8才可以吗?我的用指令查询过J-LINK设备库,发现内有AM335x,但是还是出现: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JTAG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

网友A:
呵呵,你买的是英蓓特原厂的JLINK?
或者他们是指没有验证过JLINK支持TI的处理器。

楼主:
是英蓓特的AM335x开发板,,他们只跑过linux吧,,估计JLINK没试过的,,所以才说TI的CPU都不支持JLINK。。。

今天TI美国原厂的过来了,,推荐使用TI的XDS

网友B:
TI的一向都是用合纵达的仿真器的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合众达的

网友A:
jlass高手,ARM、DSP都搞过,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C:
楼上过奖了,杂而不精啊。

楼主:
程序已经基于IAR了,而且公司购买了IAR作为统一的开发环境,不好随便更换的
请问:
合众达的能配合IAR使用吗?
另,TI的XDS能配合IAR使用吗?

网友C:
合众达的仿真器就是指XDS,用的仿真软件是CCS
不知道IAR是什么意思,不发表评论

楼主:
XDS100V2配合IAR可以正常调试了,但是很难连接的上,如果幸运的连接上了,还有下载速度非常慢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J-LINK调试AM335X搞好了,需要正版的J-LINK

楼主:
JLINK连接成功截图

网友C:
楼主能提供几个AM335x的资料下载网址吗?(TI的就不用了)
目前正在准备开发AM335x

网友C:
太感谢了,楼主有心

网友D:
是标准的20pinjtag吗?

楼主:
就是将J-LINK的TDI、TDO、 TMS、 TCK、 RTCK、 nTRST、 VTref、GND这几根信号线跟AM335X的这几根JTAG信号线一一对接即可。

网友E(2012-12-24):
请问楼主J-Link调试时稳定性和速度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很好很快

网友D:
盗版也亦可。
segger 4.56d + jlink v8 + iar6.4

网友F:
楼主是用的CCS5.2开发的么?  A8启动代码是汇编写的吧???我用CCS5.2开发A8的时候怎么好多ARM汇编指令不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盗版也亦可。
segger 4.56d + jlink v8 + iar6.4

我用的是V4.56JLINK驱动,V4.56D是新版本?  盗版真能行啊? 我这边完全一样的调试环境,正版的行,盗版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盗版也亦可。
segger 4.56d + jlink v8 + iar6.4

下载了V4.56D和V4.58A的J-LINK软件,测试了盗版J-LINK,都不行,能被识别出是盗版J-LINK,调试中断。正版J-LINK都能够正常使用。
你确定你的是盗版J-LINK?

网友D:
我确定,我公司买了5个,每个50多块钱,都可以用。只是速度较慢,才90多K每秒。

网友D:
可重刷固件试试看,

将url中的星号去掉,我发不了带url的回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1*3*-*1*-*1*.*h*t*m*l*

网友G(2013-02-03):
引用 楼主:
很好很快

am335x jink已经用了半年了,挺好。但是有2个问题:
1:reset方式选择hardware的时候 ,jlink的nRst(不是tRst)不会有电平输出。
2:仿真下载的时候会jink会bss段的数据也一起下载 ,比如我定义了unsigned int buf[10*1024*1024];那么这个10M的内容都会通过仿真器下载,导致下载过程很慢。
请问nicholasldf有没有发现

网友H:
关Z版D版说明事情啊!

网友I:
飘过回帖,顺便伤心一下。

网友J(2013-03-08):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提供几个AM335x的资料下载网址吗?(TI的就不用了)
目前正在准备开发AM335x ...

***上发的帖子上有,三家公司的AM335X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530-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821-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666-1-1.html
二姨家链接别家的帖子,请见谅!

网友K:
请教下楼主:
我用的是英倍特的DevKit8600 开发板.用J-Link能够检测到am3359芯片,但是用IAR不能调试,程序用的是TI 官网下载的AM335X_StarterWare的例子.
debbug工具也改成了J-Link,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设置需要修改?
还有就是用JFlashARM能够读写DevKit8600 的flash吗?

楼主:
要调试,需要先初始化目标板,两者方法
(1)调试前,IAR要设置好AM335x_DDR3.mac文件,IAR会调用这个文件初始化目标板子,然后下载调试。
(2)或者,调试前,你先下载一个引导程序,初始化好目标板子,然后启动调试。

网友L:
不知道最新版4.66行不,segger官网有下

网友M(2013-05-27):
引用 网友C:
合众达的仿真器就是指XDS,用的仿真软件是CCS
不知道IAR是什么意思,不发表评论 ...

XDS为是什么就是合众达呢?其实这个都是TI官方推出的型号,然后一些公司国产化而已,其实我们公司也出XDS100V2的仿真器啊,广州英码信息科技。  CCS用的人比较多,但是用IAR的人更多,IAR支持很多平台,与keil,ADS类似,IAR用于51开发,MSP430开发的人很多!

网友N:
一定要做个记号,我也对英蓓特非常失望,技术支持一塌糊涂呀;亏我还买了在他们那里正版MDK,我买了个3517板子,3000多一一点技术支持都没有,写的文档太垃圾了,友善之臂的资料就强太多了,连安装软件都截图,电话说了这事情,英蓓特说他们面对是精通的人,靠真想骂人,如果我对3517精通了还要买评估板了吗?现象和你一样,看来要正版JLINK了,唉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可重刷固件试试看,

将url中的星号去掉,我发不了带url的回复

兄弟可以发给我不?那个论坛我注册不了?发EMAIL:yi_sh@qq.com,非常感谢!

网友O:
楼主用A8 做啥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A8 做啥

用这个做插补算法,凸轮算法,运动控制的,看中这个芯片,以前用2440做的,转到这平台下,不知道要费多大力气,刚开始折腾,呵呵

网友O:
哦,要用这么高频率的来做 用算法 DSP不是更好? 会了一样就快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调试,需要先初始化目标板,两者方法
(1)调试前,IAR要设置好AM335x_DDR3.mac文件,IAR会调用这个文件 ...

我按照官方的文档设定了AM335x_DDR3.mac;但是当调用宏的时候;
Mon Jun 24, 2013 09:05:33: 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tools\ewarm\AM335x_DDR3.mac(42,23): Error: Operation error.
我查看了出错位置,temp = __readMemory32(((0x44E10000) + 0x40), "Memory");我直接屏蔽了该行,直接赋值为1,但是下一个__readMemory32又出错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P(2013-10-28):
我用JLink(盗版)转接后,IAR配置如何配置才能仿真?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按照官方的文档设定了AM335x_DDR3.mac;但是当调用宏的时候;
Mon Jun 24, 2013 09:05:33: C:\ti\AM335 ...

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JLINK(盗版)+IAR6.60

楼主:
/* luodefu modify - DEVKIT8600开发板外接25M晶振 */

可能是晶振不一样,DEVKIT8600开发板外接25M晶振

上传我用的AM335x_DDR3.mac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按照官方的文档设定了AM335x_DDR3.mac;但是当调用宏的时候;
Mon Jun 24, 2013 09:05:33: C:\ti\AM335 ...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

可能是晶振要设置为25M,我上传了我的AM335x_DDR3.mac,,这个要修改一下的
arm_opp120_config()
{
        __message "****  Subarctic ALL ADPLL Config for OPP == OPP100 is In Progress ......... \n";
    get_input_clock_frequency();

        /* luodefu modify - DEVKIT8600开发板外接25M晶振 */
    if (clk_in == 25)
        {
                mpu_pll_config(clk_in, 24, 720, 1);
                core_pll_config(clk_in, 24, 1000, 10, 8, 4);
                ddr_pll_config(clk_in, 24, 303, 1);
                per_pll_config(clk_in, 24, 960, 5);
                disp_pll_config(clk_in, 24, 48, 1);
                __message "****  Subarctic ALL ADPLL Config for OPP == OPP100 is Done ......... \n";
        }
        else if (clk_in == 24)
        {
                mpu_pll_config(clk_in, 23, 550, 1);
                core_pll_config(clk_in, 23, 1000, 10, 8, 4);
                ddr_pll_config(clk_in, 23, 303, 1);
                per_pll_config(clk_in, 23, 960, 5);
                disp_pll_config(clk_in, 23, 48, 1);
                __message "****  Subarctic ALL ADPLL Config for OPP == OPP100 is Done ......... \n";
        }
    else
    {
                __message "****  Subarctic PLL Config failed!!  Check SYSBOOT[15:14] for proper input freq config \n";
    }

}

网友(2014-05-03):
电压是1.8V 还是 3.3V, 支持DM3730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就是将J-LINK的TDI、TDO、 TMS、 TCK、 RTCK、 nTRST、 VTref、GND这几根信号线跟AM335X的这几根JTAG信号线 ...

你好,AM335X  上没有RTCK  VTref 这两个 信号线,请问 是怎么 连接 的?

网友R(2015-06-24):
引用 网友D:
盗版也亦可。
segger 4.56d + jlink v8 + iar6.4

大侠,你好。盗版可以吗?我用的JLINK盗版,点击IAR的Download and debug时,始终提示CAN NOT FIND ICE PICK。

网友S:
搞am335x没用过jlink,关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R:
大侠,你好。盗版可以吗?我用的JLINK盗版,点击IAR的Download and debug时,始终提示CAN NOT FIND ICE P ...

这是jlink没连接好,跟盗版无关

网友T(2018-09-11):
引用 楼主:
就是将J-LINK的TDI、TDO、 TMS、 TCK、 RTCK、 nTRST、 VTref、GND这几根信号线跟AM335X的这几根JTAG信号线 ...

您好,麻烦您解惑一下,我使用JLINK调试AM3354,连接时出现如下错误:
JTAGConf>
Specify target interface speed [kHz]. <Default>: 4000 kHz
Speed>
Device "AM3354" selected.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JTAG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 Error: AM335x connect: Can not find ICE-Pick (IRLen mismatch)
AM335x connect:Can not find ICE-Pick (IDCODE mismatch). Expected 0x0B00002F, found: 0x000C0007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C002440001

****** Error: AM335x connect: Can not find ICE-Pick (IRLen mismatch)
AM335x connect:Can not find ICE-Pick (IDCODE mismatch). Expected 0x0B00002F, found: 0x000C0007

Cannot connect to target.

网友T:
请问一下使用IAR开发时,需要加载.MAC文件如何修改呢,或者是基于CCS开发时的.GEL文件。我一直有困惑,就是不能调试器不能连接上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