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 到 f4 修改?

楼主(2012-10-25):
用的是F103的例子,想把它放到F407里面,F1到F4要修改哪些东西呢?

网友A:
“用的是F103的例子,想把它放到F407里面”
没必要这么做,直接用F4的例子就行了。

网友B:
库不一样的

楼主:
3# 自然的天逸 如何操作呢....愿闻其详~

楼主:
2# IJK 没找到 F4 PWM的例子...所以才想到用F103了的.....

网友A:
我用的IAR EWARM V6.30.8里面带好几个STM32F4的 PWM例子:
7PWM_Output,PWM_Input,PWM_Output

我想只要用新版本的IAR/KEIL,应该都有STM32F4的 PWM例子

网友C:
官方有F1升级F2,F2升级F4

楼主:
6# IJK  我的是keil4.03,还没有F4....不过在F4的库里头找到了,同样感谢~  老忘记这些里头都有~  :)

网友D:
直接用F4的例子

网友E:
建议LZ用用新版本的IAR/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