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子产品的质量需求?

楼主(2012-10-25):
对于一个电子产品,里面包括MCU、AD、DA、继电器等一系列外围器件组成一个最小系统,对于它的质量要求是什么?(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平均寿命、使用寿命、可靠寿命时间的期望值是多少?)
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A(2012-12-03):
这个分应用场合的
消费电子最低,汽车电子, 然后是航空电子

网友B:
不要把很多名词相互混淆,很多名词基本都是描述了同一个意思。

非易耗性产品,MTBF一般设立在3万或者5万小时,特殊产品根据客户要求。

建议你找有关MTBF的书籍好好学习后再来想这个问题,估计那时你就没有这么多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