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 PC卡怎么用

楼主(2012-10-25):
用谁用过FSMC的PC卡功能,现在用它来驱动AD等芯片,可是总是进入硬件中断。配置应该没问题的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谁有这方面经验给说说。最好是F4系列的

楼主:
自己顶顶吧,难道都没人用过这个吗?:'(

网友A:
是进入"Hard Fault"么?

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那么LZ可以调试一下这个Hard Fault是如何产生的。是Usage Fault,还是Memroy Management Fault,还是Bus Fault。

楼主:
3# lut1lut

楼主:
是啊,配置完之后,往一个地址写数据,就进入HardFault。能给说的详细点吗?怎么查呢?

网友A:
你有使能这个bank么?我记得手册上说在以下情况下产生hard fault

1)对没有使能的bank进行读、写操作
2)当FACCEN@FSMC_BCRx还是复位的情况下,读、写NOR Flash
3)当FSMC_CD输入脚还是低电平时,读、写PC卡

楼主:
使能了,FSMC_CD配置为输入上拉了。我查了下寄存器,在0xe000ed29地址数位0x04,是什么所谓的不精确数据访问违例、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那么1)呢?使能响应bank了么?FSMC的写是带FIFO的,如果没有使能就写操作,会造成“不精确的数据总线错误”哦。Imprecise Data Bus Fault。

网友B:
没看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