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ortex-a8架构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2-10-25):
近期要做335X的板子,TI的销售说335X是cortex-a8架构的,其400M的主频的处理能力相当于其他arm9架构的400M主频的芯片的处理能力的1.5倍。这我就不明白了,一斤**和一斤铁难道还不一样重了。

网友A:
楼主要了解ARM的内核,cortex-a8是内核的一种,ARM7发展到ARM9,之后是ARM11,再后是Cortex-a8、a5,再之后是Cortex-A9,每代核的处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给你看张图就明白了:

楼主:
可是400M不是一个硬性指标吗?而且我觉得应该是统一指标啊。
不然的话A厂家告诉我他们的CPU是1G的,B厂家是500M的,我认为是A的好,结果B的500M相当于A的2G,那不是乱套了。

网友A:
选项时,不仅要看主频能到多少,还要看是哪种内核。当然目前基本上越新的内核和硬件往往支持更高的主频。
TI给你的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内核的处理性能,而非实践的额定频率。目前A8核的处理器一般都能到1GHz或1.2GHz,最差也可以到800MHz,这和你的设计及处理器实践设计有关系。
PS:你不仅要看A和B的主频,还要看A和B的内核处理能力或甚至更多,要看综合性能和需求。

网友A:
ARM11内核的处理器往往在533MHz、667MHz,800MH应该是极限了。
ARM9内核的处理器往往是200MHz、400MHz,好像也有500MHz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明白了很多。
但是现在市面上的ARM大多数都是ARM926EJ核的,只有TI的用的比较新,感觉其他公司太不争气了。

网友A:
错了,各个厂家都已经不在推ARM9的内核了,早几年就不在推。现在都主推Cortex-A9了,再给你看看两年前我做的选型表,是两前年的哦:

楼主:
原来我已经这么落后了,悲哀一把。

网友A:
哈哈哈。。。。out了吧,只能怪这个社会变化太快。
最典型的看苹果产品发布的速度就知道了,每次发布,处理器都会在更新。

网友A:
还有看手机。
现在主流都是Cortex-A9双核,但商家已经都在吵4核了,看小米高通Cortex-A9 4核.

楼主:
以前一直不理解威盛的技术支持说他们的处理器比Intel的同档次处理器要高出20%的性能,现在看来都是架构的区别导致的。

呵呵,困恼我长时间的问题都一个个的迎刃而解,感觉眼前一片开朗。
再次感谢南哥!

网友A:
不客气,给分就行: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