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直流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10-25):
带霍尔传感器的闭环三相直流电机控制
1.当电机不转动时,霍尔传感器有输出吗?如果有,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2.用MCU来实现电机启动、停止,启动、停止步骤是怎么样的?
3.带霍尔传感器如何选择换相时间?
4.PWM载波频率和换相时间有什么关系?频率和转速是否有对应关系?

虽然工作多年,但是是第一次涉及电机方面的项目,大学学的也不是这个,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驱动不使能的话是没有输出的(噪声除外),使能后还是有小电流通过,一般三相直流电机是三相120相位差正弦波驱动,霍尔传感器检测的也就是正弦波了,输出自然也是正弦波;f= 转速*n/60,n是磁对积系数

网友B:
应该是开关霍尔把?主要做的就是根据霍尔换相,霍尔信号是高低电平的,启动就是先根据霍尔换一次向,然后开pwm,停止就是关闭pwm,运行时就是根据霍尔换相,随便搜个无刷电机的论文就明白了

网友B:
还有载波频率一般16K,换相频率完全根据霍尔信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