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ut/output error求指教

楼主(2012-10-25):
现象描述:dbfile是一个文件夹,其下有一个rec_db的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要和另一台机器上的两个同名文件互传,本来是好的,今天突然出问题了,rec_db文件夹消失了,而且无法删除,dbfile文件夹可以改名,但无法删除。
与操作人员反复确认,设备没有重启过。
我把设备重启以后现象依旧存在,具体操作如附件所示,各位有什么看法,由于现象不会消失,各位要是有什么想试的操作我都可以操作。

楼主:
沉得太快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存储介质出了问题吧

楼主:
真是郁闷,今天又去看了一下,发现问题莫名奇妙的消失了。
去网上查了一下,说可能是硬盘出现损坏的前兆,难道是nandflash的寿命快到了。

网友B:
是NAND的某块可能出现问题,NAND经常会坏块的,就像电脑会坏道坏扇区一样

网友C:
计算一下,是不是文件太频繁改动了(新增、删除、修改)
记得nandflash也可以保证10万次的擦写的

楼主:
文件确实有频繁的改动
但是既然是数据库文件改动频繁是常态
难道不能在nandflash上直接保存频繁改动的文件?
先把文件放在tmp下,再定时去拷贝到home目录下,会好些么?

网友C:
没有用的,如果是嵌入式,有一种东西叫“内存数据库”,这玩意就很合适NandFlash了……
一切改动都在内存,你要做的只是定期倒到Flash。计算一下很容易实现Flash长寿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和我说的有什么差别吗?

先把文件放在tmp下,再定时去拷贝到home目录下。
一切改动都在内存,你要做的只是定期倒到Flash。

网友C:
tmp也是Flash……文件系统纠错能力太差的话,关键的几个扇区挂了整个也就挂了

楼主:
我的文件系统中tmp是tmpfs格式的,是虚拟内存,都怪我没描述清楚,不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