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箱网口连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5):
现做的一款采集箱,用网口实时全天24小时采集数据,网口传输速率60KB/S,
发现网口IC DM9000AEP 发热很大啊,30-40度啊,烫手,网线拔掉再插上通信连不上啊

正常情况是:网口通信过程中,网口无论拔插多少次,只要网线插上,网络都会自动连上啊.
当然开机重启网线是会连上的。

用久了网口不支持热拔热插?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A:
30-40度,不算烫吧。测试一下,一开始是否就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B:
DM9000A的话,发热量确实比较大。

网友C:
DM9000一直都有不稳的状况,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上系统的?上系统的话,卸掉网卡再重新加载理论上就可以了。假如没有上系统,建议一段时间复位一次咯。 有问题,可以QQ我 5816231

网友D:
我再次看了规格书,真心表示功耗不大

网友D:
典型的应用100M 3.3v@87mA (P04版本48页)  附件贴不上来 有心的可以找下规格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