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一个FPGA实现IDE(主机、从机)的项目

楼主(2012-10-25):
先开发验证方案,不考虑芯片选型,以后做量产方案的时候,再选择最优芯片。
前期开发使用的硬件也可以用FPGA开发板,因为33.3MHz的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不需要文件系统,只是接口的转换。
另外,如果可以用SATA实现同样功能的话,可以评估一下大致的成本是多少,以后也可能用SATA。

最好是在上海,沟通起来方便一些。

系统构架:
PC(SATA Host)<==>SATA2IDE<==>FPGA<==>IDE2SATA<==>SATA HDD
PC(SATA Host)<==>SATA2IDE<==>FPGA<==>IDE HDD

SATA和IDE互转使用现成的转接芯片,可以支持到ATA133。
FPGA不需要做文件系统,只是把一个IDE接口上的命令和数据,发送到另一个IDE接口上。等验证方案通过后,我们会做一些加密(验证方案不需要加密)。

需要有类似项目经验(否则风险可能比较大),需要全部源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A:
没做过IDE类接口开发,但是有10+年以上的硬件、逻辑设计经验,个人估计问题不大,觉得合适的话联系。nfreebird@21cn.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发邮件

楼主:
呵呵,不会是空贴的,最近FPGA的项目比较多,应该会有不少需要外包的
不过,最好是上海的,因为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大部分风险是由沟通产生的

网友B:
:)有北京的项目就好了

楼主:
:)有北京的项目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貌似越来越不敢找北京的开发人员了,开价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价格。
以前一个3周的项目,上海这里,一般3W左右,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正常价格了,有北京的开发人员,上来就报价10W,而且从来没有做过外包项目。当然,这个只是个例,主要还是因为沟通的风险,还是安分一点,找上海的了。

网友B:
貌似越来越不敢找北京的开发人员了,开价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价格。
以前一个3周的项目,上海这里,一般3W左右,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正常价格了,有北京的开发人员,上来就报价10W,而且从来没有做过外包项目。当然,这 ...
引用 楼主:
坏了我们北京的名声

楼主:
坏了我们北京的名声
引用 网友B:

呵呵,只是个例而已

网友C:
挂在PLB总线的带DMA的SATA控制器IPCORE,我知道有公司卖30000$,像类似的东西,懂行的自然知道价格,随便报价的估计也不是业内人员,做得东西可靠性值得疑问。

楼主:
挂在PLB总线的带DMA的SATA控制器IPCORE,我知道有公司卖30000$,像类似的东西,懂行的自然知道价格,随便报价的估计也不是业内人员,做得东西可靠性值得疑问。 ...
引用 网友C:

那是,30000美金也不是多少钱,说实话还不够我们的一些项目的开模费用呢。
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需求,当我们确定这个项目只要做出来,就可以有巨大利润的时候,$100000都无所谓,我们会直接找你说的卖IP的公司合作,让他们根据我们的需求修改。只是在这个之前,需要控制研发成本而已。这个已经是大实话了,我目前也只能找适合的人员合作。

网友D:
数据加密?有亲民版就好了……:lol
一直想找个这样的玩意:硬盘+一小块转换板(出RJ45网口,起码能跑FTP协议。不要无线,无线不保险),随便找个远离电脑的凌乱的角落一塞,网线穿墙。需要备份时接一下,备份完拔出网线。
普通USB移动硬盘倒也可以备份,就是放抽屉里被小偷一锅端的风险太大了

楼主:
呵呵,等我这里确认了时序后,估计真的要开芯片了

网友E:
呵呵,等我这里确认了时序后,估计真的要开芯片了
引用 楼主:
能开芯片,厉害。

网友F:
ALTERA好像有SATA的IP卖的
又好像是第三方公司的,你们可以找找看

网友G:
猴哥接活啊

网友H:
猴哥接活啊
引用 网友G:
。。。不会的

网友H:
;P猴哥不会接这个活的。;P

网友I(2012-12-26):
我知道一款你需要的SATA接口芯片。这款芯片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个LOCAL BUS 转SATA芯片。支持SATA 主从。你可以加我的QQ:347274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