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电整流后输出电压是多少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无正文)

网友A:
将220V交流50Hz的市电整流后,接入输出电容(较大),不接负载,那么整流后的电压应该在311V左右,这个值即是均方根也是脉动(虽然有输出电容滤波,还是有微小起伏)直流的最大值。但是如果接入负载,那么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就是(k = 1.0 ~ 1.4)*220V,那么这个值也不一定是平均值。而是有效值。k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负载电流的大小以及输出电容的大小。

网友B:
LS说的那么清楚了还让我们说什么。

网友C:
311V肯定是峰值!
1. 空载的滤波电容电压理论上等于311V(实际总是略低一点点),“峰值整流”因此而得名
   这个被称为“直流”的电压是指“平均值”。凑巧得很,它既是有效值又是峰值
2.人所共知的通式(k = 1.0 ~ 1.4)*220V,说明负载情况下,整流电压总比峰值要低,也是指“平均值”
  不过此时是在“平均值”上叠加一个交流(并非正弦)分量,而其“有效值”则略大于k*220V
3.对于直流——无论平滑还是脉动 ——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平均值”。轻易不用“均方根”或“有效值”

网友A:
嗯。4楼说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