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控制74HC595问题

楼主(2012-10-25):
求一个用psoc控制595的程序。我用单片机写的控制595的程序能行,移植到psoc上过后怎么就控制不了595了呢?是配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 PSoC3/5 的话, Creator 里面提供的 Shift Register 模块完全可以代替 74HC595 芯片。 具体可以参照 Shift Register 的数据手册

网友B:
他应该是想节约io口吧,不是要做移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