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14电路使用

楼主(2012-10-25):
这是师兄以前的应用电路:一个INA114,输入是压力传感器输入的差分信号,输入传感器精度为1.5mv/V,使用10V电源供电,问题:
(1)二极管1N4148作用似乎不大;
(2)电容需要接么?这么接可以不?

求各位分析讨论

网友A:
1、二极管是保护运放的输入端;
2、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这个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根本达不到0.6V,这个二极管多此一举了吧

网友B:
仪表放大器差分输入in+、in-不用并连D4、D5。放大器INA114内部已经有保护。C33、C34滤除传感器以及连接放大器输入长线差模高频干扰。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