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X 系列单片机,其MCLR(RE3)引脚能否作为输出引脚使用?

楼主(2012-10-25):
如题,IO资源限制,现在想把MCLR引脚作为GPIO使用,但datasheet说明仅仅为复位或者普通输入使用,如果外部增加上拉,作为输出使用驱动三极管,会有什么问题?另:如果作为IO使用,MCLR还有编程器编程时要用,是否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A:
pic16f88X的MCLR引脚只能作为输入口,不能用作输出。

网友B:
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楼主:
最终的结果还是放弃了这种冒险的行为。MCLR在编程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相关的电压和频率被外围电路改变,就可能出现编程时序被影响的情况。
感谢上面的关注,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