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在AT91SAM9260中移植问题

楼主(2012-10-25):
uboot在nandflash和dataflash中启动,那个32.768k的晶振是必须的吗?为什么, 在Norflsh中启动,将boot-uboot 下载到0 正常运行,后将uBoot下载到0x100000后 之前的提示都没有了,求解?

网友A:
是因为uboot在NAND启动那里有个依靠系统时间的,如果32.768没有或不正常,RTC没法工作,时间就停在那,那么那里就卡住了。

网友B:
必须的

在Norflsh中启动,将boot-uboot 下载到0 正常运行,后将uBoot下载到0x100000后 之前的提示都没有了
有多种可能性,你给的信息量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C:
32.768K这个晶振是否需要,你要看看9260内部是否有慢速的RC震荡,如果有,可以使能内部的RC,但精度肯定没外部的RTC准。

网友D(2015-04-21):
最近拜读阿南的书

网友E(2015-12-27):
请教uboot移植到Norflsh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