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驱动,波形变掉了,行家请出手帮忙

楼主(2012-10-25):
如图上所示,我是用两个推挽电路来驱动mos管的。图中黄色的是测的控制脚,蓝色的就是测的mos管的栅极。就是没搞明白波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两路pwm是一路先高8us,变低后另一路也8us。再同时低8us。这样循环下去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上的vdd接5v和接12v我也试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A:
输出传个几十欧姆电阻

楼主:
电路改成这样,波形依然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看的电路,改成下面这个图的,但波形还是没什么改善

网友B:
把MOS管去掉,再量量波形看看(同时接个负载电阻上去)。

网友C:
去掉470k电阻

网友D:
楼主:我觉得可能是控制波形导致的,你的控制PWM为0~5V的方波。5V时能保证其Q7打开,Q8关闭,此时MOS栅极电压约为5-0.7=4.3V;0V时,Q7关闭,Q8导通,栅极电压开始下降,当降到0.7V下时,Q8开始关闭。也许会出现上述问题。但是具体的我还是不确定。
你可以用函数发生器,将控制波形的下限值调到-0.7V,再观察下MOS管栅极波形试试。

网友D:
2个管子交换试下
引用 网友E:

交换不可行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下午我会验证一下,到时会把结果发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F:
把MOS的节电容考虑进去,当MOS各脚的电压发生变化时,节电容的充放电就会发生如此波形

网友F:
当PWM为低时,次级电流放电完成,MOS的D极电压下降,MOS管的Crss放电,G极有PWM供电,所以G为负压
当PWM由高到低时,D极由低变高,Crss充电,此时G极经过PNP管CE极有很大电流,如果PNP管B极的电阻过大,PNP可能会工作在放大状态,MOS管的G极不会跟PWM立即变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如我在4楼发的图片,是根据网上的一些电路改进的,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倒是我把负载去掉栅极的波形就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G(2013-08-26):
解决了吗?

网友H:
哈!…你将源极串小电阻、再看波形比较!…;P

网友H:
可能没讲清楚!…测源扱波形!…道理不辫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