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外扩SRAM,地址出错

楼主(2012-10-25):
在外扩SRAM中,发现当往SRAM(16bit)中写数据时,数据写入总是从定义地址+0X2开始写入SRAM.
例如:write_sram(0x64000000,0x55);//往地址0x64000000中写数据0x55;
发现实际写入的地址是0x64000002;

同样如果驱动8bitSRAM,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例如:write_sram(0x64004000,0x55);//往地址0x64000000中写数据0x55;
发现实际写入的地址是0x64004001;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怀疑是你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比如 A0 脚短路了正电源.

网友B:
LZ你示波器挂几根低端地址线看看嘛。

楼主:
调整下地址相关的时间参数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