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TTL电平传输开关量信号能传输多远

楼主(2012-10-25):
我要测试一个3.3V的TTL电平信号,距离有10米,传输的信号是开关量的信号,不知道是否可靠,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3.3V 10米,电缆阻抗会使信号衰减,但不至于识别不了,没问题的。
这前我试过30米都能被TTL器件识别出来。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觉得这基本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的. 通常无噪声家庭条件还是可行的.
如果是工业应用领域, 呵呵, 我看还是转换成差分的 422 信号发送吧, 或者用屏蔽线

网友D:
要是工业环境,你就等着吧。

网友E:
10m USB屏蔽电缆,做UART通信用,115200bps,通信正常;仅作参考

网友F(2013-01-09):
如果使用在带RF功能这一块,有问题。普通的环境不建议这样用。最好使用232或485方式来处理。

网友G:
你不应该用3.3v来弄的
用12V 24V 再加个光耦 再给单片机,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尤其是工业环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基本完全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的. 通常的无噪声家庭条件还是可行的.
如果是工业应用领域, 呵呵, 转换成 ...

我同意你的说法 哈哈

网友I(2013-04-03):
转差分来做吧。

网友J:
用10楼的方法的,稍麻烦点用485做个协议也可以。

网友K:
这么长线,信号会有过冲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不应该用3.3v来弄的
用12V 24V 再加个光耦 再给单片机,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尤其是工业环境 ...

这个方法比较可靠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你不应该用3.3v来弄的
用12V 24V 再加个光耦 再给单片机,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尤其是工业环境 ...

正解

网友N:
系统是3V3,但信号传输可以用高点的电压,一般选12V,两头加光耦隔离,频率高的话,就选快速光耦

网友O(2017-05-09):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多谢

网友P(2017-12-27):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多谢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O(2018-03-19):
引用 网友P: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升压传输或者是用485都会增加成本,实际应用中测试看吧,有问题再想办法,三极管升压到5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