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1 AD参考电压

楼主(2012-10-25):
看手册上也没写AD的参与电压是多少啊?不需要?

网友A:
回复 楼主:
PIC16F721只能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不能使用外部参考电压,通过FVRCON设定,分别有1.024,2.046,4.096  三种选择

楼主(2012-12-07):
引用 网友A:
PIC16F721只能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不能使用外部参考电压,通过FVRCON设定,分别有1.024,2.046,4.096  三种选择 ...

默认是1.024V?  我看别人的程序没发现设置FVRCON寄存器,他的参与电压貌似是4.0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