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蓝牙最新资料的给写的吧

楼主(2012-10-25):
我最近想做个关于蓝牙的小项目的,需要一些蓝牙方面的资料的,特别是关于利用蓝牙功能组网匹配方面的资料的,那位大侠有的话,可上传积分的给我,我这有分数送啊。。。
先谢谢啦。。

网友A:
网上应该挺多的吧,自己搜搜看

网友B:
没有啊,有的话我也想分享啊

网友C:
蓝牙是一种支持设备短距离通信(一般是10m之内)的无线电技术。能在包括移动电话、PDA、无线耳机、笔记本电脑、相关外设等众多设备之间进行无线信息交换。蓝牙的标准是IEEE802.15,工作在2.4GHz 频带,带宽为1Mb/s。

蓝牙(Bluetooth)是由东芝、爱立信、IBM、Intel和诺基亚于1998年5月共同提出的近距离无线数字通信的技术标准。其目标是实现最高数据传输速度1Mb/s(有效传输速度为721kb/s)、最大传输距离为10米,用户不必经过申请便可利用2.4GHz的ISM(工业、科学、医学)频带,在其上设立79个带宽为1MHz的信道,用每秒钟切换1600次的频率、滚齿方式的频谱扩散技术来实现电波的收发。

蓝牙技术的优势:支持语音和数据传输;采用无线电技术,传输范围大,可穿透不同物质以及在物质间扩散;采用跳频展频技术,抗干扰性强,不易窃听;使用在各国都不受限制的频谱,理论上说,不存在干扰问题;功耗低;成本低。蓝牙的劣势:传输速度慢。蓝牙的技术性能参数:有效传输距离为10cm~10m,增加发射功率可达到100米,甚至更远。收发器工作频率为2.45GHz ,覆盖范围是相隔1MHz的79个通道(从2.402GHz到2.480GHz )。数据传输技术使用短封包,跳频展频技术,1600次/秒,防止偷听和避免干扰;每次传送一个封包,封包的大小从126~287bit;封包的内容可以是包含数据或者语音等不同服务的资料。数据传输带宽为同步连接可达到每个方向32.6Kbps,接近于10倍典型的56kb/s Modem的模拟连接速率,异步连接允许一个方向的数据传输速率达到721kb/s,用于上载或下载,这时相反方向的速率是57.6kb/s;数据传输通道为留出3条并发的同步语音通道,每条带宽64kb/s;语音与数据也可以混合在一个通道内,提供一个64kb/s同步语音连接和一个异步数据连接。网络连接使用加密技术,同时采用口令验证连接设备,可同时与其他7个以内的设备构成蓝牙微网(Piconet ),1个蓝牙设备可以同时加入8个不同的微网,每个微网分别有1Mb/s的传输频宽,当2个以上的设备共享一个Channel时,就可以构成一个蓝牙微网,并由其中的一个装置主导传输量,当设备尚未加入蓝牙微网时,它先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D:
楼上讲的还是蛮不错的啊,我也借鉴下的啊

楼主:
我再顶起一下的啊,各位大虾门有啥好的这方面的资料还望不吝赐教的啊

网友E:
蓝牙模块资料希望对你有用,嘿嘿

网友F:
楼主   好歹给个应用方向   我也好知道发力点   你什么都没说   就说要蓝牙   那问题太多了  呵呵

网友F:
先给你上点资料 呵呵

楼主(2012-12-04):
谢谢各位啊,我结贴了,谁还有比较好的资料,也感谢跟我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