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声效果器IC推荐

楼主(2012-10-25):
由于公司发展需求,需要做一款人声效果器,需要对人声进行6种效果处理
1:DYNAMICS
2:PITCH CORRECT
3:TONE/SFX
4:DOUBLE/HARMONY
5:DELAY
6:REVERB
此外:有录音,支持LCD,支持外部DRAM的最好。
有人推荐一下IC型号么?
深圳西乡              黄宾          32693696

网友A:
我这里有款IC ,做得是调音台产品,实现了几种其他效果,如rock,pop,classic等。人声效果器,暂时没有去写代码,不过这款ic价格蛮好,如果感兴趣可以好好站内短信联系。

本身集成ADC,DAC,功放,支持录音,支持LCD,支持外部SDRAM.

高性能音频核心板简介

无线wifi音频传输方案简介

楼主:
效果没写清楚,我需要的是
1:Dynamics:用于人声的标准效果将使音量更流畅平滑
2:Pitch correct: 修正不正确的音调。无论是录音种的音调修正,还是流行音乐中的音调变化
3:Tone/SFX:可以使用Tone均衡器调节音质。同样可以使用SFX应用特殊效果,如机器人语音或
   音色断续的效果
4:Double/harmony:可以用double创建双声技巧,从而使演唱更富有深度
                      可以使harmony添加自然的和声声部
5:delay: 创建回声效果
6:reverb:创建房间或大厅的空间效果

我通过6种设置来设置pop,rock,jazz等乐曲风格效果音色,harmony等和声、双声效果,广播语音
等特殊效果音色。或者可以自定义人声效果。

你这款IC我回去仔细看下,是否有这6种基础效果。如果有就好了。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