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介绍一款能测量功率,电流,的IC,谢谢了

楼主(2012-10-25):
首先声明我不是做智能电表之类的.
现在有一个项目上要用一个一个功能模块,它能测量功率,电流,就可以了,但是也不用其它的功能了,如防潜动,防窃电等功能。这几天在网上找了下,电能测量IC能满足,但是软件有些复杂,而且内部寄存器太多了,操作起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请大侠们介绍一款能测量功率,电流,的IC,谢谢了
(纯模拟的电路这个调试起来也是太麻烦了,最好是比较好用的IC就可以了,功能不要太多,好操作即可)

网友A:
有软件的芯片, 会便宜和适应性广而很常见.

网友B:
ADE7758这个不错;三相有功功率,三相电流。外加功率因素,内嵌DSP!

PS:LZ即想方便又想简单,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C:
直接用多功能的IC 好了,比方讲国产的ATT7022或ATT7026之类,你用不到的寄存器不去读它就可以了。
另外你如果是做项目的,对成本要求不敏感的话直接买一个电流转换器和功率转换器就可以了,价格只不过比较贵。大约两个和在一起要1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