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partan3开发板取得成功

楼主(2012-10-25):
为了更好地学习Xilinx FPGA的开发与应用,并提高动手能力,花了一个多月做了一块Spartan3的FPGA开发板,并最终调试成功。欣喜之余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拿出来分享。
首先是选择合适的FPGA芯片,这里选择了Spartan3系列中的XC3S400-TQC144G封装的FPGA。之所以选择这款FPGA,是因为它的规模、性价比都比较高,足以满足日常的普通的开发应用,并且QFP144的封装可以手工焊接,而再大规模的FPGA都没法手工焊接了。
其次是阅读该芯片的器件手册,详细了解了其管脚分布、电平、典型的配置电路等,这里主要参考了Spartan-3 FPGA Family的datasheet,即赛灵思网站上的ds099.pdf。
在详细了解芯片特性之后,接下来主要进行外围电路的选型、设计,包括电平转换电路、FPGA配置电路等等,并配置了外围的接插件。这里我所选择的芯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        FPGA选择Xilinx公司的XC3S400-TQC144G;
        PROM 选择Xilinx公司的XCF02SV0G20C;
        5V转3.3V选择NS公司的LM1086CS-3.3;
        5V转2.5V选择ST公司的LF25CDT;
        5V转1.2V选择Fairchild公司的FAN1112;
        RS232芯片选择Maxim公司的MAX3232ECAE;(因为EDK需要用到)
        晶振选择50MHz、3.3V、5*7的有源晶振;

楼主:
同时还配有外部的钽电容、0805的贴片电容、0805的贴片电阻、接插件、按键、发光二极管、RS232接口、电源插孔、LCD接口、拨码开关等等,未用的管脚引到插针上以方便将来的扩展使用。
然后是原理图设计,主要参考了Xilinx的Spartan3 starter kit的原理图,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增减。使用Protel DXP 2004软件完成了原理图的绘制。
接下来是PCB的设计,使用Protel DXP 2004软件完成了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与布线。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方便布线,使用了4层布线,即加入了内置的电源层与地层。
PCB完成之后,检查、确认、发给厂家制作,大概12天之后PCB回来了,然后是焊接。因为贴片焊接不够熟练,多次出现虚焊的问题,以至于不能正常连接FPGA并下载程序;先后发现晶振、LM1086CS-3.3都给虚焊了;LM1086CS-3.3的问题主要在于,一上电输出就变成0.8V了,晶振则表现为示波器探测不到时钟信号的输出。经过反复修改、检查,终于消除了这些问题。最后终于在Xilinx iMPACT 11通过了初始化,那个激动啊!
最后是下载程序、烧写PROM,并跑了几个测试程序,都没有问题。
附上Protel生产的PCB3D视图如下:

刚刚拍了照片,把照片附上如下(因为不能超过1M附件,所以使用画图截屏减小了尺寸)

网友A:
不比买个开发板省多少的,估计成本有1000的

网友B:
不一样的,做一个板子,比直接用开发板学到的东西不一样。
:)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顶LZ  要是来个开源的下载器就好了。。哈哈。

楼主:
:lol大家都喜欢我啊

网友E:
恭喜恭喜

网友F:
大哥,板子上面没什么资源啊,哪怕是搞几条差分对也好啊,浪费了那4层板啊

网友G(2012-12-31):
请问找哪里加工的PCB板?

网友H:
就是自己画了块FPGA,不算开发板哦。。。估计国企才肯给你这么奢侈得做电路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自己画了块FPGA,不算开发板哦。。。估计国企才肯给你这么奢侈得做电路板 ...

国企为什么这么奢侈呢?

网友J:
楼主 考虑一下stm32和PFGA画在一起吗?

网友K:
呵呵   不错啊   这样做设计学到的东西才会是自己的   呵呵   顶一个   学习这种diy的精神  呵呵

网友L:
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 才有这样的本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国企为什么这么奢侈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想瞎折腾点啥,总能找到合适的切入口,评板也偷偷给做一块出来玩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 考虑一下stm32和PFGA画在一起吗?

我这边有stm32+spartan3e一起的开发板啊
FSMC总线通信的
见cyanfeel.taobao.com

网友N(2015-07-02):
楼主可以加个qq么,看了您写的印象很深刻,有问题想请教下。能私信我不。。。

网友O(2016-12-28):
把你文件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我刚入门,现在要做和你一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