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场管的两种用法。

楼主(2012-10-25):
关于NMOS管的两种用法:
1、用NMOS做电路的防反接;
2、用NMOS做电路的缓启动。
求教。帮忙指导分析NMOS是如何的?

网友A:
寄生二极管是他的特性

楼主:
2# forgot 电路看上都差不多,怎么功能不一样呢?

楼主:
求教高手,详细叙述下。O(∩_∩)O谢谢

网友B:
2# forgot  电路看上都差不多,怎么功能不一样呢?
引用 楼主:

差别主要在栅漏极并电容那一块;
防接反主要用于开关,不需要栅漏极不需要并电容;
缓启电路主要是避免冲击后级电路,在栅漏极并电容,配合电阻,控制Vds电压改变斜率,来缓启。。。LZ看一下MOS的几个典型曲线图就知道了
栅漏极并电容,会延迟米勒效应作用时间,而VDS是在进入米勒平台后开始下降,米勒平台结束后,迅速降到Id*Ron
Vds缓慢下降,那么自然就缓启了。。。。

网友C(2015-08-26):
引用 网友B:
差别主要在栅漏极并电容那一块;
防接反主要用于开关,不需要栅漏极不需要并电容;
缓启电路主要是避免冲 ...

不愧是版主,把缓启动电路三两句话就概括了,我看了一天才看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