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做开关驱动外围电路

楼主(2012-10-25):
我现在想用继电器做开关驱动外围电路,利用单片机做控制。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A:
看继电器的PDF,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很简单的,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B:
或者直接用光耦控制!

楼主:
嗯,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单片机一般是5V电平,如果要驱动12V的,可以用ULN2003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