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2012-10-25):
如图所示是利用LM2903比较器来进行液位检测的电路,PTC0是单片机的输出口,PTD1是单片机的PWM捕获口,A1端为外部液位检测口,求解电路中R4、R5、ZD1三个器件的作用!!

网友A:
R4、R5分压得到比较电压
ZD1稳压一下

网友B:
PWM捕获口的提法是没有的,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单片机输出一个脉动信号(可能通过PWM实现),水的电阻短路1M电阻,利用比较器取到这个变化,送给单片机。

楼主:
三楼的解释是不是以为着电阻R4只起到一个下来的作用?那电阻R5的作用呢!

网友C:
难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电路本身很简单。
关键是把A1的外部电路说明白,到底是怎么接的。

网友B:
你把水想成电阻,分水接入和不接入两种方式来看就容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