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GPIO口的内部上拉功能是个摆设。

楼主(2012-10-25):
本人今天看了一小段程序,关于GPIO口的设置,其中有两个语句为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和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82 = 0;意思是这两个GPIO口启用内部上拉功能。本人之前对内部上拉多多少少有点疑问,所以做了一个实验。首先把这两句语句隐掉,然后运行程序,在运行程序过程中,我按住复位键,发现GPIO0引脚输出低电平,而GPIO82引脚输出高电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我重新把这两句语句加进去后,在运行我的程序,在运行程序过程中,我还按住复位键,发现GPIO0还是输出低电平和GPIO82还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不明白啊。之后我在GPIO0上面从外部上拉了一个5k的电阻,当然这两句语句还是加进去的,运行成程序,按住复位键,发现GPIO0引脚输出高点平,这就怪了。另外在GPIO82引脚下拉了一个5k的电阻,运行程序,按住复位键,发现GPIO82引脚输出电平只有0.6V左右。就这了。实验就是这种情况。另外DSP2812和DSP2407都没有PUD这个寄存器,也不存在设置上拉功能。现在感觉28335的上拉功能就是个摆设。

网友A:
是不是外围电路的影响造成的呢?
内部的上下拉能力是很弱, 通常有好几十K.
在下拉了一个5k的电阻后,发现引脚输出电平只有0.6V左右, 是正常的.
确实用处不是很大, 但说成是摆设有点过分了.

网友B:
这需要看看DSP的通用的IO的电路,就可以明白什么需要加5k的电阻了

楼主:
呵呵,说 他是个摆设,我现在想想也确实有点忒夸张。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增加驱动能力,并且输出高电平时可靠一点。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外围上拉了一个电阻后,按住复位键,GPIO0引脚的电平就变成相反的了呢?我的板子就是一个28335加上电源和复位电路以及两排插针,其他什么也没有。测试的时候是通过插针的。

网友C:
你不写程序 直接上电 28335IO都上拉的3.3V 这个是硬件决定的 不是你软件写能改的 跟程序没关系 复位的一瞬间 IO都是上拉的高

网友D:
五楼讲得很对,和程序没关系。

网友E:
六楼说的是

楼主:
GPIO0到GPIO11与GPIO11到GPIO87复位时的电平不应吧。GPIO0到GPIO11复位时为低电平,而GPIO11到GPIO87复位时为高电平。我感觉这两组复位时的区别是一组默认没有使能上拉,而另一组默认有使能上拉,这导致复位时电平不一样。

网友F:
复位电平与是否上拉没关系

网友G(2013-04-08):
无知者无畏!楼主好好读一下SPRU722C和SPRU712F这两个文档后再来发帖。

网友H: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

网友I(2013-06-04):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做GPIO状态读取的实验,利用拨码开关来输入,并且有LED灯显示。如果把那个内部上拉电阻打开的话LED灯会在不应该亮的时候有虚亮的现象。如果把内部上拉电阻取消的话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所以那个就是在输出是增强驱动的,在输入的时候就不用了。

网友J(2014-05-20):
这个上拉在你输出状态不定时会起作用的   拉了上拉电阻  但是输出低肯定还是低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增加输出能力

网友K:
你按住复位键后DSP内部全部复位了,包括端口配置,这么常识性的问题还怨TI不行,遇到这种问题先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L(2014-12-01):
8楼说的好!

网友M(2015-12-19):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N(2016-07-20):
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O(2017-12-16):
这些冷知识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的,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