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简易变频器,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25):
file:///C:/Documentsfile:///C:/Documents
用stm32做一简易变频器,主要是控制风机的.
调速采用svpwm调制方式,现能实现v/f曲线.在5hz到50hz调速性能能达到.
高压部分和驱动IGBT如下.
因为在整个一个载波周期中,通过取样电阻的电流为0,
请问要用什么方式去读取取样电阻的电流 , 从而得到相电流的有效值呢,去实现过电流保护?
file:///C:/Documents

网友A:
电流取样时刻是有严格要求的.同步于 PWM 的频率,
由于看不到你的图片, 更详细的就说不好了.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理论深度的, 建议先好好啃一下理论的书籍再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