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保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我现在使用mcuTI  CC2530)通过BL8023来驱动磁保持继电器(厦门宏发的HFE20-1/5V-1HSTL1).

3、为了磁保持继电器可靠工作,磁保持继电器触点是否要加电容或者是TVS管呢? 谢谢!

楼主:
有没有双向的器件给线圈释放电能呢?

网友A:
有可能不需要保护,因为它是专用的,说明书中写了有输出保护但没有具体画出来。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输出OA及输出OB相对4脚和8脚之间有没有4支保护二极管,如果有就不需要保护。

双向TVS能够给线圈释放电能,是双向器件

网友B:
线圈驱动的二极管是要的,触点是否需要电容看你是否带电切换,坏是正常的,看看寿命和你如何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宏发磁保持继电器在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用了3个月之后就出问题,是不是因为继电器触点之间没加电容,触点开关产生的火花没有被消除而影响的?

网友D:
看你切换多大的电流,是感性还是容性,最好能做到电流过零投入。

网友D:
在大电流下,切换频繁下,触点粘连发黑报废。并有可能引起外壳融化。

网友E:
您这个问题是不是磁保持还并接了一个开关器件,比如晶闸管什么的??若是的话,需要加的不是一个电容问题,而是动态阻容吸收,抑制通断瞬间的浪涌过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