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4 discovery PWM 出不来..

楼主:
在官方的“stm32f4discovery_fw”库中找到了 TIM_PWM_OUTPUT的程序,

波形出不来....官方程序应该没问题,只要找到通道的输出引脚,接上示波器就可以了。

示波器的地接到了模拟和数字地,都出不来...   求助大神~

现在好像好点了,已经看到大致的PWM了,但是怎么干扰那么大啊....

网友A(2012-10-26):
那你现在的示波器测到波形,接地是接哪的

楼主:
2# figo20042005 太好了,又遇见你了。

示波器的地接的是板子上的地。板子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都试过了.....示波器上的地也试过了,波形花的更厉害......

哎,官方库都没出来,被老师熊惨了....

楼主:
定一个,等救生员...

网友B:
你的电源有问题

楼主:
5# 金融小数   电源?给CPU供电的3.3V吗...

楼主:
5# 金融小数  是在现成的开发板上测试的,板子电源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吧...还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C:
没遇见过由此大的干扰

网友B:
5# 金融小数  是在现成的开发板上测试的,板子电源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吧...还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吗?
引用 楼主:

你板子上的电源哪里来的?你输入板子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你板子上的电源哪里来的?你输入板子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电源是通过5V的变压器得来的。

“你输入板子的电源有没有问题?”不太明白这句话。
板子正常运行过LED闪烁例子。可以说明CPU得电能正常工作吧。

PS:上面的波形可以看出是混了噪声PWM的波形吗?不是纯噪声吧?

网友B:
板子的电源是通过5V的变压器得来的。

引用 网友D:

你的5V电压是否干净?5V电压上下波动是多少?

通常这种情况就是由于输入电源的电压上下波动比较厉害导致的,以前我用电脑的USB给一个设备供电,也是输出PWM,发现PWM的波动很厉害,后来查看USB的5V电压,上下波动达到+/-0.5V。

楼主:
11# 金融小数   十分感谢,我再去看看去~ :)

楼主:
11# 金融小数 电压很准......改定时器的预分频什么的,信号频率竟然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定时器没有工作.....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