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缺少单片机器件数据库

楼主(2012-10-25):
在KEIL4中如何添加 8051F 系列单片机的器件数据库 !!!

网友A:
Keil中还没有吗,找Silicon公司的

网友B:
安装SILABS的KEIL驱动即可

网友C:
安装驱动即可啊。

况且你可以自己造驱动啊  keil支持自己设置啊

建议第一种方法  安装驱动

网友D:
这个不是吗

网友E:
Silabs官网上有驱动,针对Keil的,下载下来,对应Keil的版本,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