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直接IO口按键检处理程序

楼主(2012-10-25):
//MSP430F14-直接IO口按键检处理程序
/*************************************************************************/
//以下是结合MC430F14开发板来实现的按键检处理程序实验.
//分别使用了采个三个按键接到MSP430的通用IO口,按任意一个按键可以使板上的LED反转.
//例程中,按键采用不断查询方式,以得到键值.并没有使用到低功耗.此程序结构比较适合
//用在非手持设备或非电池供电的设计中.此程序结构比较通用,级用户可参与或套用修改.
//应用目标板:MC430F14x开发板
/*************************************************************************/
#include
//初级用户要习惯采用宏定义,以方便的编写和修改
#define keyio 0xf8       //定义按键IO口,Px0-Px2 IO口.
#define key_1 0xfe       //定义返回键值1
#define key_2 0xfd       //定义返回键值2
#define key_3 0xfb       //定义返回键值3
//声明子程序
unsigned char key_chcek(void);
void display_update(unsigned char dta);
void key_process_0(void);
void key_process_1(void);
void key_process_2(void);
//*************************************************************************
//将单片机初始化程序放在main()前面是方便查看单片机的初始化状态情况.
void MCU_int(void)
{//默认MCLK主时钟频率为DCO=~800K
  P1OUT |= BIT1;     //设置LED,上电为灭.电路可以查看MC430F14电路图.
P1DIR |= BIT1;     //P1.1设置为输出.
//MSP430单片机IO口上电默认方向为输入,所以接按键的IO无需再设为输入.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定义键值全局变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MCU_int();                        //初始化单片机
  while(1)                          //主程序主循环
  {
  key_value=key_chcek();            //检测,有键按下并松开,返回一个键值.
  switch (key_value)                //对键值进行处理.采switch语法结构查询
  {
  case key_1: key_process_0();      //调用键处理程序1
              break;
  case key_2: key_process_1();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case key_3: key_process_2();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default: ;                        //调用键处理程序4
              break;
  }
display_update(key_value);        //如果有需要可以在这里加上显示更新程序.
key_value=0x00;                   //最后清除键值.将继续主循环.
  }
}
//*************************************************************************
//按键检测程序
//返回值: 无符号字符型键值
unsigned char key_chcek(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imp,active;
active=0;
while(!active)
{
   while(0xff ==( P2IN | keyio));   //一直等待有键按下
   timp = P2IN | 0xf8;              //若有键接下了,则读入IO状态.
   for(i=0;i<7000;i++);             //延时,是为了去按键抖动.
   if (timp ==(P2IN | 0xf8))        //经延时后,还是那键吗?
    { active = 1;                   //是,则按键有效.
       while(0xff !=( P2IN | keyio));   //一直等待按键松开
     }
   else
    {                               //去按键抖动后读入的键值与之前不同.则先效.
     active = 0;                    //再循环检测.
    }
}
    return timp;                    //返回一个键值.
}
//*************************************************************************
void key_process_0(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process_1(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process_2(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display_update(unsigned char dta)
{
;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来放置显示程序,如LCD,LED,Digital-LED....
   //灵活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