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M2018的免提电话回音消除系统

楼主(2012-10-25):
背景:
衡量一个免提电话的好坏,有很多指标可以判断,但最难处理的是回声问题,对于普通的二线模拟电话,因收发都在2条线路上传送,其内部一般存在2-4变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侧音问题,另外,免提电话扬声器的声音一般较大,扬声器发出的声音通过空间或者结构很容易被本地MIC拾取,如果不加处理,则自己说的话通过远端的声反馈,又会传递到本地扬声器。
本文采用MSP430+FM2018(回音消除芯片),对免提电话的语音部分做特殊的处理,达到消除和降低通话过程中的声学回音的问题,经测试,效果良好。
关键词:MSP430 FM2018免提电话 回音消除

1、系统设计

对于声学回声的消除,可以采用DSP+回声处理算法实现,但需要精通此方面技术的人员,并且需要大量的时间。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采用专用ASIC芯片,这样需要要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达到很好的效果,本文采用美国富迪公司生产的回音消除芯片FM2018-380,系统应用框图如下图所示:

其中MIC0为系统主MICMIC1为辅助MIC,用于环境噪声的消除,如果系统要求不高,MIC1可不接,MIC0的信号经FM380采用处理后,再输出到免提电话的MIC输入端,免提电话扬声器的输出端与FM380LINE_IN输入端并联。
FM2018的配置程序有两种途径:1、通过EEPROM进行加载;2、通过I2C接口进行加载。
在本系统中采用I2C接口,即通过MSP430I2C接口对FM2018的配置参数进行动态的配置。

I2C通讯协议需要符合FM2018文档中规定的格式来进行,命令格式如下图所示:

其中开始条件后面跟着的0xC0为器件地址,后面跟着的0xFCF3为同步字段,0x3B为写命令(0x37为寄存器读命令),后面的0x1E34为寄存器地址,0x008B为需要将该寄存器写入的内容。

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2、详细设计
2.1 硬件电路
A:回音消除电路
该电路比较简单,对于MIC和扬声器输入部分,采用差分方式输入,可有效的降低共模干扰,FM2018的供电采用1.8V,但其IO口可以兼容3.3V输入,因此与MPS430的通讯可以直接对接。时钟采用13M晶体即可,(如果外接有源晶振,则需要注意输入clock的幅度不能超过1.8V,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
如果采用I2C方式进行配置,则需要将SHI_S管脚拉高,另外,对FM2018的复位,可以通过MSP430来完成, MSP430IO管脚连接到FM2018的复位管脚,由程序控制FM2018的复位,参考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B:单片机电路

单片机采用TI公司的MSP430F5310,其外围电路主要有晶振,复位,电源等,程序下载通过JTAG接口进行,其电路比较简单,参考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2.2 软件部分
在本系统中,MSP430主要完成FM2018的初始化,即对FM2018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具体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可联系FAE,通常情况,采用其推荐的参数即可。
具体流程如下:
系统上电-à单片机复位à单片机对FM2018复位à单片机对FM2018进行初始化。
如需要详细代码,请与本人联系。

网友A(2013-03-21):
楼主,设置只能在初始化时更改的寄存器内的值,如何使其断电也能保持呢?

网友B(2013-08-21):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B:
正在找这方面的芯片,演示版有没有呢

网友C: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D:
记得以前LG的电话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这个不是手机 是免提电话

网友F:
很实用的分享

网友G:
看一下这个什么原理

网友H:
衡量一个免提电话的好坏,有很多指标可以判断,但最难处理的是回声问题

网友I:
原来FM2018是回音消除芯片

网友J:
很有参考价值的说

网友K:
硬件电路的设计值得参考

网友L:
原来原理是这样啊

网友L:
貌似很不错 看一下

网友M:
采用MSP430+FM2018(回音消除芯片),对免提电话的语音部分做特殊的处理,达到消除和降低通话过程中的声学回音的问题

网友M:
该方案是非常不错的,设计过程很详细的

网友M:
对于MIC和扬声器输入部分,采用差分方式输入,可有效的降低共模干扰,FM2018的供电采用1.8V,但其IO口可以兼容3.3V输入,因此与MPS430的通讯可以直接对接

网友N:
对于普通的二线模拟电话,因收发都在2条线路上传送,其内部一般存在2-4变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侧音问题,另外,免提电话扬声器的声音一般较大,扬声器发出的声音通过空间或者结构很容易被本地MIC拾取,如果不加处理,则自己说的话通过远端的声反馈,又会传递到本地扬声器。

网友N:
这方面的问题的在原来的老式电话中是常见的

网友O(2013-12-18):
FM2018的案子可以找郭先生解决 他的联系方式是:13189769580 QQ:765810747

网友O:
回声消除的案子可以找郭先生解决,他的联系方式是:13189769580 QQ:765810747

网友P(2015-02-09):
楼主,你好,请问下FM2018我使用2个MIC时,MIC1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呀?MIC0效果很好,电路都是一样的,MIC1在软件中也是打开了的,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M:
采用MSP430+FM2018(回音消除芯片),对免提电话的语音部分做特殊的处理,达到消除和降低通话过程中的声学回音的问题。

网友Q:
回音消除系统设计参考的,,很不错的分享方案的。

网友R(2015-04-14):
很好的设计学习一下!

网友S(2015-05-30):
请问会不会msp430的hx711程序????求指点

网友T(2015-06-30):
楼主好!我现在也用FM2018。我是使用EEPROM启动方式,但是没效果。能不能交流一下经验哈。多谢指教。我的邮箱是fhy.01@163.com静候佳音

网友U(2015-07-30):
楼主,你的FM2018的图能发个清晰的么,,感激不尽

网友V:
原来原理是这样啊,只对原理感兴趣。

网友W(2017-06-29):
很详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