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2-10-25):
Windows下我写vc++了一段代码。主要功能就两个。功能需要从网上下载文本,下载成功后用生成脚本的方式即自我删除。最后打开文本文件。
这个程序一运行就会被金山报毒。但没有任何恶意功能。有什么方法可以操作代码,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是希望能过360 和金山。。

能在代码里面修改最好。

控制台程序经常被误报。有没有通用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运行被报,是主动防御在作怪,是API hook监控,直接实现网络下载的网络连接应该可以的(或者自己实现socket功能,不用socket函数)。

网友B:
下载成功后用生成脚本的方式即自我删除

这才是误报的关键,自我删除的一般都是木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