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12-10-25):
(无正文)

网友A:
是头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B:
以上程序编译可通过。

但是仅是定义vector有10个元素是不能输出的。

网友C:
编译不过应该跟 (*pvec3)的写法无关

网友D:
(*pvec3)[0]能正确解析出第一个元素是因为"[]"被重载了,*pvec3只是一个指向保存string对象的vector,并不指向该vector的任何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