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程序经synthesis综合后仿真信号没出来

楼主(2012-10-25):
Verilog分频程序: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Generator(clk,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3:0] num = 4'd1/* synthesis preserve = 1 */;
reg out = 1'b0/* synthesis preserve = 1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num == 4'b0101)
    begin
    out <= ~out;
    num <= 4'b0001;
    end
    else num <= num + 1'b1;
    end
Testbench程序: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bench;
reg clk;
wire out;

initial
    begin
    clk = 1'b0;
    forever
    #12.5 clk = ~clk;
    end

Generator band_0(
                    .clk(clk),
                    .out(out)
                    );
endmodule

前ModelSim仿真没问题,综合后ModelSim仿真out信号输出为一条红线,大侠帮忙看看,很急啊!

网友A:
应该是out没有初值,建意用复位方式给初始值。

这个方式可能有些问题,reg out = 1'b0/* synthesis preserve = 1 */;

网友B:
应该是out没有初值,建意用复位方式给初始值。

这个方式可能有些问题,reg out = 1'b0/* synthesis preserve = 1 */;
引用 网友A:
厉害贝壳

楼主:
采用了贝壳同学的建议,成功实现了,十分谢谢贝壳同学哈

网友C:
谢谢贝壳同学

网友D:
谢谢贝壳同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