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这么粗心?

楼主(2012-10-25):
再看华成英模电中的第八章“波形发生”的“三角波变锯齿波电路”的时候,收获这样一个疑问,晒一下,大家帮忙琢磨琢磨:

简而言之,问题就是,无论开关闭合与否,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静态电阻依然不对称啊!

下面截取此书p313的与上文矛盾的原文来做一下对比:同样是运放,对补偿电阻(平衡电阻)的处理区别咋就这么大呢?

楼主:
1# xiaotaodemeng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当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非常小,在各电阻上压降均可忽略(相对于运放失调电压)时,不平衡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作为线性放大时,才比较要求那个对称性。其实maychang也说了,要求不高时,不平衡也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4# Lgz2006 此电路确为线性放大。

网友B:
如果信号幅度不大,就是个普通放大,且电路对称困难,则不平衡也罢

网友C:
楼主应该多搭实际电路试一试,培养一些工程师的思维方式。

网友D:
是否需要严格对称,是根据实际工程决定的,作为原理说明可以要求严格的对称。
现代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有的非常小,当电阻不对称造成的误差比实际要求的小得多,就可以忽略。比如声音反相放大的运放,通常就把+输入端直接接地了。

楼主:
o,原来如此。受教了。不过作为刚刚接触模电的新手来说,实验我是一个都没做过啊!以后会买些零件弄一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