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空间地址的疑问。

楼主(2012-10-26):
各位大侠,在看初始化时钟的时候遇到问题:同一款片子,有的初始化是
“ioport unsigned int *clkmd=(unsigned int *)0x1c00;
*clkmd=0x2613;

但是片子带的自己的程序确是
“ioport unsigned int *clkmd=(unsigned int *)0x8c00;
*clkmd=0x2613;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CLKMD寄存器的地址是哪里查到的呀?求解

网友A:
地址应该在数据手册上有的,或者去看看包含的头文件里面

网友B:
地址从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查

楼主:
我用的是TMS032C5502,为什么两个地址都可以初始化地址呢?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