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弱电压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2-10-26):
设计一个弱电压信号放大电路
1)信号频率范围:0.1Hz20KHz
2)信号幅度范围:0.01 mV – 0.1mV。(可根据实际成果水平适当调整范围)
3)输出幅度范围:0.1V-1V;频率不变。
4)放大电路输入阻抗Ri>20KΩ;输出阻抗RO<10Ω;
5设计应体现实用性好、成本低、功耗小特点。

网友A:
0.1Hz ~ 20kHz,10uV 信号放大10000倍,不是简单的事情。

网友B:
这指标大体还可以,不难做到重点在于20KHz,要注意增益带宽积的影响,分几级放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难的。。十nV的都能做的。

只要器件选好,没什么问题的,否则器件本身的噪声会影响到输出。

网友C:
LS,很好做吗?给个原理图看看,本人表示难度不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给你点参考吧~我自己总结的,另外还有手写的好几页纸,有需要可以传上来

Linear Application

775nanovolt noise measurement for a low noise voltage reference
Performanceverification of low noise low dropout regulators

铃木雅臣

输入阻抗——噪声、带宽——噪声
Rs需要低

ADI AN-940最佳噪声性能,低噪声放大器选择指南
运算放大器的主要噪声贡献取决于源电阻:
Ø
Rs>>R,op;折合到输入端的电流噪声占优势
Ø
Rs=R,op;放大器噪声可忽略,电阻噪声占优势
Ø
Rs<<s,op;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噪声占优势
概括而言,可通过以下方式减少或消除干扰信号:
Ø
良好的布线技术,减少寄生效应
Ø
良好的接地技术,如数字接地与模拟接地的隔离
Ø
良好的屏蔽
对于电阻性噪声源,请遵循以下规则:
Ø
根据应用的需要来限制带宽
Ø
尽可能降低电阻值
Ø
使用低噪声电阻,如采用大金属薄片、绕线式和金属箔膜技术的电阻
Ø
尽可能减少电阻性噪声源的数量

在最后的部分也有总结,太多了不贴出来了

松井邦彦 铃木雅臣的书里也专门有讲到的~

呵呵~没做过我也不敢扯大旗,楼主说的这个指标只是一般而已~

网友D:
要不LZ去找找TI的音频放大器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难的。。十nV的都能做的。

只要器件选好,没什么问题的,否则器件本身的噪声会影响到输出。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难度。
你说的“十nV的都能做的”的案例,跟楼主具有同样20KHz带宽么?

网友A:
就是放大10nV的直流也非常困难。

网友F:
就是放大10nV的直流也非常困难。
引用 网友A:

交流比直流好搞

网友G:
赞同LS的,微弱信号,交流比直流容易搞。
楼主可以选择低噪声系列的运放,分两级放大,比如分别设置200倍和50倍,可以加入低通滤波。这里运放选择10MHz带宽的就够用了,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SGM722或者LMV722,申请些样品搭电路试试看吧

SGM722 0.1~10HZ 噪声就4uVp-p 左右了,不合适吧

网友E:
请问上面两楼的同志,为什么你们都在说交流比直流容易调理?

网友G:
是基于对运放的性能要求而言的。
直流微弱电压信号,对运放的精度要求高,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那选用最大5uV失调电压的运放,做起来也就容易些,当然还可以采用软件校准扣除Vos的影响,这样对运放的要求也可以适当降低。
而对于交流信号,首要考虑的就是噪声参数和增益带宽积,选择低噪声的运放和适当的GBP就好了,同比而言此类运放价格不贵,比如胎心电信号,还有血压信号,都是微弱的交流信号,一般用SGM8632/8634级别的运放即可完成小信号的放大和滤波

网友E:
14# yanwen217 你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不晓得上面那两位同志是不是也是这个理由。

网友H:
说简单的可以自己去试试.99%搞不出来.
不要说带宽20K,就是2K,在到200hz,你们都去试试.
大部分人只能做20hz.

网友I:
都是专业的东西

网友J:
这个帖子值得看!

网友E:
楼主没提指标,比如RTO什么的,看起来像家庭作业,不过难度有点大;
所以能做,只是谁能做的更好,就不得而知了。
说简单的人,是理解错误,楼主要做100mHz~20KHz带宽的放大电路,
不是点频率窄带放大。
能做到100mV输出时,30dB的信噪比就不错了,不过即使这样的信噪比,
用示波器还是能看到不错的波形。也就是说,你仅凭肉眼,要是看到波形
不美好,那说明做的还不够好。

网友K:
以前放大过15Mhz,幅度50uv的信号,放大1000倍,用的是三极管8050放大。用运放放大的最小信号只到1mv过,再小就没做过啦。小信号确实很不好放大

网友L:
1)微弱信号0~20kHz,难在怎么克服50Hz干扰和补偿失调电压。
2)高频单一频率,相对容易一些:加一个窄带滤波器消干扰。

网友M:
对于50Hz的干扰,只能在做好屏蔽隔离的基础上采用50Hz的陷波来大大削减其干扰。
微弱信号的宽频带放大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N:
测量能力与源阻抗、测量带宽密切相关。

最好的低噪声运放的单位带宽噪声可达到1nV左右,这意味着不考虑其他系统噪声,要想分辨1nV的信号,
测量带宽小于1Hz。

所以任何微弱信号测量仪器,测量信号越弱,测量带宽越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说到放大电路,绝大多数人都想到用运放来做?难道用运放用上瘾了,无论什么放大电路想用运放?

LZ要做的是最小10uV的交流信号放大,大体可以用低噪声MOS管或者BJT做前级,放大几十倍到100倍送后级就OK了。一般的MOS管或者BJT的带宽增益积都很大,随便就是几十MHz到上百MHz的!

1.前级的线路板面积一定要尽量小,并且这一部分要用金属壳屏蔽,以避免来自空间电磁波的干扰。
2.给前级供电的电源纹波一定要很低非常的低,最好是使用干电池供电。

网友L:
微弱信号的宽频带放大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高频滤波器,关键是看你用什么结构和怎么计算参数了。

网友E: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说到放大电路,绝大多数人都想到用运放来做?难道用运放用上瘾了,无论什么放大电路想用运放?

LZ要做的是最小10uV的交流信号放大,大体可以用低噪声MOS管或者BJT做前级,放大几十倍到100倍送 ...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确实我没想到。
不过,我是这么想的,假如你不想严格控制链路的增益误差(比如你只想把楼主的
信号放大了,用耳朵听一听),那么用分立元件放大,我觉得行;
但是,你如果是要测量楼主的信号,且希望有更精确的增益误差,很明显,我们
需要反馈,这时OPA是最好的选择,我个人这么认为。

网友E:
测量能力与源阻抗、测量带宽密切相关。

最好的低噪声运放的单位带宽噪声可达到1nV左右,这意味着不考虑其他系统噪声,要想分辨1nV的信号,
测量带宽小于1Hz。

所以任何微弱信号测量仪器,测量信号越弱,测量带宽越 ...
引用 网友N:

不过我们仅评估调理电路性能的话,是可以不虑源阻抗的,我们可以仅就调理电路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假设被测对象是理想电压源,且调理带宽20KHz,
所以我们用能买到的1nV RTI的OPA来实现这个放大电路,只能做到30dB,这是计算值,也是实现的目标。

网友E:
其实,我们经常使用的示波器,就需要这么个电路;我们经常看到示波器厂商们吹嘘
自己的量程是多么多么的小,那不是本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加入多点触控功能玩
疯狂的小了,
这些用来诱导不专业的人是好用的;厂商们应该给我们在那个小量程下,示波器的
等效输入噪声功率密度是多少!厂商们,尤其是中国制造们,你们可以给出来么?
还有好多指标,都藏着掖着的,反正用户都不懂,用户只关心“多大屏幕呀,摄像头
几百万像素呀,巴拉巴拉”,哦,这是手机用户,反正都一样的用户,这可能就是
用户体验。

网友H:
不费点心思去做,搞出来的电路输入接地,输出就会有波形。

网友P:
做过直流亚微伏级别的,器件好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交流的,考虑到频响,噪声就麻烦了……

上面有人说不考虑源阻抗,还是没看懂,调理电路不是脱离信号源存在的,如果是个高内阻的,而且内阻是频率的函数,这个时候怎么能不考虑呢?

网友Q:
太小了,难啊!!

网友E:
做过直流亚微伏级别的,器件好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交流的,考虑到频响,噪声就麻烦了……

上面有人说不考虑源阻抗,还是没看懂,调理电路不是脱离信号源存在的,如果是个高内阻的,而且内阻是频率的函数,这个时 ...
引用 网友P:
你好,按照你提到的内阻情况,请问,“你所考虑的源内阻”对RTI noise 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要是有,那应该如何考虑;要是没有,那考虑它的意义?

楼主:
放几千倍也行,只要大致符合就行,多级放大就行,能用运放也行,关键是原理图和电阻参数不好整,我弄的失真了

网友P:
你好,按照你提到的内阻情况,请问,“你所考虑的源内阻”对RTI noise 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要是有,那应该如何考虑;要是没有,那考虑它的意义?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调理电路,输入阻抗不足以有效的把信号源的有用信号耦合进来,那谈什么噪声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说个极端的,比如把一个内阻1G的直流信号源接入一个输入阻抗1M的调理电路,后面就没意义了吧?pH计就是个高内阻的直流源,不过信号幅度大的多,做到0.001级的,也只需要考虑微伏。

网友E:
如果一个调理电路,输入阻抗不足以有效的把信号源的有用信号耦合进来,那谈什么噪声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说个极端的,比如把一个内阻1G的直流信号源接入一个输入阻抗1M的调理电路,后面就没意义了 ...
引用 网友P:
谢谢,你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不过,回到楼主的问题(我猜想,咱们的讨论应该是有目的性的,比如针对楼主的要求),
按照你的“1Gohm内阻电压源”,那么楼主那指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咱们设计个调理电路,如果对被测源居然产生loading效应,这是不合格的;
我纠缠于RTI noise性能的设计,当然不允许自己的电路有loading效应,设计个高
输入阻抗的调理电路,这不是难题;我更关心楼主的10uVp with 20KHz bandwidth信号的放大,也就是
RTI。
源内阻也就是告诉我们,整体系统能做到怎样,仅此而已。

网友P:
回复 网友E:
你是对的,不允许加载效应出现是必须的。我开始也没看仔细你前后的回复,有必要在设计的时候评估最优条件下的性能。
用高输入阻抗匹配高源阻抗会导入其他干扰,不能回避的。
我觉得调理电路的设计只纠缠部分指标没什么实际意义,整体设计的时候要对各种指标加以取舍,所以脱离实际讲指标就……
没做过交流的弱信号放大,瞎说几句,勿笑

网友E:
我赞同你说的,不能孤立考虑某单元。
我只是做过一点点,大多数我说的是在纸上谈兵,我也不能保证物理实现完全按照我计算的那样实现出来。
我还不如楼主,起码楼主正在物理实现中。

网友R:
回复 网友E:
菜鸟请教什么是loading效应?  负载效应?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菜鸟请教什么是loading效应?  负载效应?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是你说的“负载效应”,我接触的第一手资料通常是英文的,我也觉得不翻译也不影响我工作,况且对术语进行翻译应该对中文水平要求很高,我只要记住这个术语,意会它足矣,管它中文含义是什么呢。

网友N:
1,就同等量级幅度的信号来说,根据我的经验,交流的确比直流容易。
2,从实用角度,极高输入阻抗设计很有难度。高阻抗输入容易静电破坏,需要保护,会降低阻抗,
   此外,从板子或系统级看,表面潮湿或脏污会降低阻抗(尽管芯片内部阻抗可极高)。

任何东西都会限制因素,正因为这样,世界才会稳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41# pengjianxue 彭老师是绝对专业的,这个我相信,因为我也在这里两三年了,看过你的帖子。
我就是怀疑“交流比直流更容易”这个不设定先决条件的说法。
我是这么认为的:是窄带比宽带容易,而非交流比直流容易。
我是这么猜想的:你们说交流比直流容易,可能在某一种情况,比如,
你们将交流进行了相关解调,测量其幅度,发现交流比直流容易(我这么做过,比如蓄电池内阻测量),但这经解调了的交流是当作直流处理的,而且处理带宽变得如同处理直流信号一样低,
这本质上是提高信噪比,也就是窄带比宽带容易;
假如直接测量交流幅度,这就很难做的跟直流一样窄带,更何况像楼主那样需要
连续频点的一个带框,很明显,进入带宽内的噪声功率比窄带直流时要多好多,
所以我认为交流不会比直流容易,除非降低处理带宽。

还有,10mHz的交流不见得比0Hz的直流容易。

极高的输入阻抗确实难设计,因为我能力有限,在舒适的条件下做几十个GOhm的输入
阻抗应该是可以的,但楼上有提到存在1GOhm的源内阻的电压源,这是我从没遇到过
的,如果真的那么高,那在考虑您提到的确实存在的环境因素,这我真的做不到。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没设计过你的这个电路,就像我上面的帖子里说的,我只是看过一些运放的材料。
我的想法是:选低噪声运放,我就上Linear网站看了下列表,发现最低的也就1nV,而你的最小量程10uV,我就算出来30dB动态范围,我这么算的作用就是估计
“你能做到的最幸运的指标”,因为这可以让我们不用纠结于“应该更好的啊”这样的情况。

楼主可以跟pengjianxue谈谈生意,他们专业做这些个技术。

网友L:
跟pengjianxue谈谈生意,他们专业做这些个技术。

这个高频放大,关键是无源滤波器设计!好像与pengjianxue擅长的不怎么相关。

网友P:
回复 网友N:
彭老板
有个问题
你说过测量信号越弱,带宽越窄
那么换作通信上的一个概念,就是带宽换信噪比
所以,同样幅度的信号,不应该是直流更好做?因为直流的频率是0?
如果说把直流看作无穷个高次谐波叠加而来,那么能测量的范围应该更趋近于哪个?

高阻信号源测量由于静电和污染已经领教过,在线pH计工业环境下在腐蚀性氛围破坏,会有斜率下限超范围的误保。

网友E:
这个高频放大,关键是无源滤波器设计!好像与pengjianxue擅长的不怎么相关。
引用 网友L:
我理解不了你说的。
擅长做微信号调理,却不知道如何做滤波器?

网友S(2013-01-12):
引用 网友G:
是基于对运放的性能要求而言的。
直流微弱电压信号,对运放的精度要求高,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那选用最大5 ...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之前没搞过运放。
我最近也在做微弱信号的测量,其实就是混频下来的噪声电压。
我看你说交流信号只要参考运放的噪声电压,要不要考虑输入偏移电压或者电流。
在线等,先谢谢拉

网友G:
交流信号主要考虑运放噪声参数,输入偏置电流现在CMOS运放都是pA级别的啦, 不用特别考虑,而输入偏置电压,一般就是几个mV,也不需要特别考虑。

网友T:
先选个输入阻抗大的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在选噪声小高增益放大器分两极放大.

网友U:
说容易的人没做过微小信号放大的纯粹在扯淡,书本上的东西看看可以,真正搭起电路哪有那么容易?要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的调,要看楼主给的条件,以这个条件,我怕很多人一个月都搞不出来。自己曾经调过小信号1mv,1000倍的放大,10M带宽,光噪声和耦合这块会让很多止步。小信号调试没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你扎实的模电知识和实践能力,一直认为小信号放大调的好的人算是很不错的了,这里很多大侠大神说所看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1)微弱信号0~20kHz,难在怎么克服50Hz干扰和补偿失调电压。
2)高频单一频率,相对容易一些:加一个窄带滤 ...

这个大侠说的两条就是其中比较难解决的。

网友V(2013-02-26):
小信号放大还是测量?如果是测量,恐怕眼光不能仅仅盯着放大这一块了

网友W:
nV级的信号放大该用什么运放呢?

网友X(2020-09-11):
引用 网友G:
是基于对运放的性能要求而言的。
直流微弱电压信号,对运放的精度要求高,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那选用最大5 ...

你好!有一个关于弱信号放大技术难题求助,1281692335@qq.com

直流放大器不行的,要用相干放大器,调制,放大,检波。

网友Y:
用iv转换器

网友Z:
引用 网友O: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说到放大电路,绝大多数人都想到用运放来做?难道用运放用上瘾了,无论什么放大电路想 ...

BJT ,MOS 有一个大大的缺点,温度稳定性差。

网友O:
引用 网友Z:
BJT ,MOS 有一个大大的缺点,温度稳定性差。

不是要做运算放大(等比例)才需要温度稳定性嘛?

网友AA:
交流是避开了温漂及失调(特别是前级放大),窄带放大及相干检波都是为了B降低,也就降低了噪声。提高SNR.其他是电源,布线,屏BI,低阻器件(RC),低噪声及低温漂的OP问题。

网友G(2020-10-15):
引用 网友X:
你好!有一个关于弱信号放大技术难题求助,

楼主这个8年前的项目需求,跟今年爆火的额温枪的10uV~几十uV的直流信号调理有一拼了,热电堆信号的输出放大,让RS8551、RS8552成了抢手货!
这款运放的Vos最大是5uV,0.01~10Hz低频噪声是0.75uVpp,加上软件校准,额温枪普遍能实现0.2°C~0.3°C的测温精度。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E:
41# pengjianxue 彭老师是绝对专业的,这个我相信,因为我也在这里两三年了,看过你的帖子。
我就是怀疑“ ...

请回复一下我给你163邮箱发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