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设计×满足17626防雷防静电×的前端保护电路

楼主(2012-10-26):
主要是直流电源,485数据线以及模拟BNC视频输出的。
看了些资料但是还是不太明白
防雷:
前级都是GDT ,中间 MOV,后面TVS。
但是具体该如何选型,该关注什么参数不太清楚。
防静电:
能防雷就一定能防静电(呵呵,省成本)?
貌似都选防静电的二极管,该如何选型。

电路要求同时防雷防静电,那这两部分该如何放置。

楼主:
T叔来点资料也行啊。。急。。
另外再来些相关PCB布板的建议更好了。。

楼主:
第一次弄防雷防静电。。。

楼主:
谢谢 T叔,先捡几本看看。不懂再上来问。

网友A(2014-12-14):
分享下 常用 接口 保护资料

网友B:
忽然想到:静电和雷电应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现象!…
静电—  产生地主要是周边局部环境、物质条件等及需要时间积累的!能量大小同样受上述因素影响!…
雷电—  原因不讲了…它是宏能量!放电瞬间可能是巨大的!多频谱。(高频、没法测量)…
所谓各种防护措施:是人们主观的产物、当然有一定的降低损害的!最终结果取决于雷电能量!有硬币正反两面的嫌疑!…

网友C:
对于一些脆弱的电子设备的防雷保护来说,采用单个保护元件(GDT 、MOV、TSS、TVS)常常无法满足防护要求,在这种场合下,需要将几种保护元件协同组合起来,构成多级和分级防护电路来满足防雷要求。

对于楼主提到的几种电路推荐防护如下
1)低压直流电源端:

2)RS-485保护

3)BNC视频线